[稳压电源] LM2596-12V电源发烫

楼主(2016-09-13):
LM2596-12V按照数据手册接的,当时忘记买了IN5822二极管,所以没有焊上去。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它的作用大不大??但是我的转5V的没有焊上去,电源没有发烫,望各位大神赐教!!

楼主:
LM2596-12V电路图

楼主:
这是转5V的

网友A:
同意楼上说法,没有放电回路就烫了

网友B:
这是关键元件,不能少的吧。。。。。。。

网友C:
1N5822在这是续流的作用

网友D:
楼主还是买个二极管装上吧

网友E:
2596小命不保

网友F:
楼主胆子也真大,我是不敢不焊上去,毕竟数据手册是官方的说明。再有LM2596输出电流大,不上1N5822不行的,就是不上,楼主能睡安稳么?????抗旗小兵是正解

网友G:
楼主想创新也不能拿这个开玩笑啊。

网友H:
LM2596的1脚VIN就近直接滤波电容到GND。而不是接在保险丝左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焊二极管,2596关时,回路哪里有?

放电回路不是和电感构成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LM2596的1脚VIN就近直接滤波电容到GND。而不是接在保险丝左面。

谢谢,这个也有很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想创新也不能拿这个开玩笑啊。

这个电源第一次用,所以不是太懂,所以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胆子也真大,我是不敢不焊上去,毕竟数据手册是官方的说明。再有LM2596输出电流大,不上1N5822不行的, ...

谢谢,知道了,第一次用。放电回路是和电感构成回路吧,对电源也有影响??

楼主:
第一次用,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焊二极管,2596关时,回路哪里有?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说法,没有放电回路就烫了

谢谢了,马上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是买个二极管装上吧

看了帖,必须得买了,谢谢了

网友J:
建议楼主学习一下简单的buck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N5822在这是续流的作用

构成回路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胆子也真大,我是不敢不焊上去,毕竟数据手册是官方的说明。再有LM2596输出电流大,不上1N5822不行的, ...

为什么转5V的就还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源第一次用,所以不是太懂,所以多多指教

厂家出的DATASHEET是不能随便更改的。尽量按照人家要求的来,即使是二极管的型号和电感的大小。

网友K:
最基本的五脏六腑都没弄全,它怎么活。。。。

网友L:
BUCK电路的每个元件都是必不可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BUCK电路的每个元件都是必不可少的

要学习学习BUCK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最基本的五脏六腑都没弄全,它怎么活。。。。

多多指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厂家出的DATASHEET是不能随便更改的。尽量按照人家要求的来,即使是二极管的型号和电感的大小。 ...

我要好好看看数据手册了

网友M:
找个别的二极管代换用用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果然是二极管的问题。没想到影响会这么大,谢谢了

网友N(2016-12-22):
楼主,你太勇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