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9可以做放大电路 吗 ?

楼主(2016-09-13):
请教:
LM339可以做放大电路吗 ?

百度上有人说可以,不知道是否 正确,故来 21ic发帖 求助 !
还望前辈、大侠不吝赐教 !

谢谢!

网友A:
可以,但稳定性很差。

网友B:
并且增益要设置的很大才行

网友C:
这个可以   楼主要搞什么电路呀

网友D:
当然可以啦

楼主:
谢谢版主 !

见附图:
在百度上找了个资料:LM339 四电压比较器详解-lm393典型应用电路
上面有:LM339类似于增益不可调的运算放大器。

请问,增益不可调,还能 用来 放大 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   楼主要搞什么电路呀

谢谢大侠 !

准备用LM339 做个 信号放大和比较的电路。简述如下:

传感器输出20mV左右的信号。
LM339有4个独立的电压比较器,用其中的一个做 传感器信号放大,再用一个 作比较(传感器放大后的信号和DC2V 作比较),
然后,根据比较结果,控制执行器。

这样的电路,用LM339是否合适 ?还请大侠指点,再次致谢 !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 !

准备用LM339 做个 信号放大和比较的电路。简述如下:

楼主看一下10楼的意见

网友E:
比较器而已,与运放不同;选LM324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稳定性很差。

稳定性差是指容易自激吗?
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并且增益要设置的很大才行

请教是为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可以,但不能高保真的放大。计算方式相同于运放,如果是开集极其上拉电阻,就是输出阻抗。 ...

不能高保真的放大是线性度不好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稳定性差是指容易自激吗?
这个是什么原因?

稳定性差是指容易自激吗?
是。

这个是什么原因?.
与LM358这类运放相比较,电压比较器设计时就不考虑强负反馈下的稳定性。

网友H:
精度不高的场合完全可以用358替代。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 !

准备用LM339 做个 信号放大和比较的电路。简述如下:

你应该用运放,运放可以搭成比较器。

楼主:
学习了,谢谢各位!
中秋节 还在看帖、回帖 ,真敬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