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TIM1产生PWM

楼主:
        FLASH_DeInit();
        FLASH_Unlock(FLASH_MEMTYPE_PROG);
        FLASH_ProgramOptionByte(0x4803, 0x01);

        TIM1->PSCRH=0x00;
            TIM1->PSCRL=0x00;
        TIM1->ARRH=0x01;
        TIM1->ARRL=0x00;
        TIM1->CCER1=0x03;

        TIM1->CCMR1=0x68;
        TIM1->CCR1H=0x00;
        TIM1->CCR1L=0x60;
        TIM1->BKR =0x80;
        TIM1->CR1=0x01;
st8s003PC6(TIM1CH1),就是出不来波形,哪的问题

楼主(2016-09-14):
解决了,OPTionB用stvp操作就对了

网友A:
stvp是什么?ST Visual Programmer (STVP) is a full-featured software interface for programming ST Flash microcontroller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vp是什么?ST Visual Programmer (STVP) is a full-featured software interface for programming ST Fla ...

额  你这是自己回答自己哦……

网友C:
解决了,OPTionB用stvp操作就对了??PWM和option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OPTionB用stvp操作就对了??PWM和option有关系吗?

有啊,我用的PWm通道是复用引脚,用flash库函数操作不知道哪错了,直接用stvp去改就好了

网友D:
没搞过这个概念,在cubeMX不能陪在PW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搞过这个概念,在cubeMX不能陪在PWM吗?

没用过这啊

网友D:
可以去搜一下啊,论坛好多人发的都是用cubeMX可视化工具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