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使用stm32开发一个方波发生器,要求误差只有1hz

楼主(2016-09-13):
如何使用stm32开发一个方波发生器,要求误差只有1hz,占空比50%,范围从0到1Mhz,有没有参考的技术文档啊,使用PWM 设计时有些值的误差很大啊,不准确。

网友A:
1HZ : 10Mhz == 0.1ppm
你买不到这么高精度的晶振,而且分频系数限制,并不能生成任意频率。

网友B:
时机误差都10多ppm

网友C:
神需求,你输出个素数频率试试...

网友D:
恒温晶振+CPLD完成

网友D:
楼主看看我签名的 icore3,外挂个好晶振就能完成了,纯stm32指标在降低一个档次,累死也搞不定

网友E:
首先,得买个 铷钟 做时钟源

网友E:
无聊地查了一下,铷原子频率是6834.682614MHz,铷钟都是分频后的输出,
比如淘一个FE-5680,用写频软件写上所需的频率,就能得到LZ所需的频率了。

网友F:
楼主是伸手党吗?
我猜楼主要的不是1Hz精度,只是1Hz分辨率。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楼主看看我签名的 icore3,外挂个好晶振就能完成了,纯stm32指标在降低一个档次,累死也搞不定 ...

iboard2 我的iboard1换一个,哈哈

网友H:
用单片机肯定达不到指标.
加片DDS芯片(AD9834)或用CPLD自己做一个DDS.

网友I:
你要是做出来, 你可以拿国家科技进步奖。

网友J:
要求太高了吧?你先确定你的需求是什么,需要这么高的精度要求的,这么连续可调的同样占空比的方波?

网友K:
用stm32的gpio加r2r电阻网络搭dds。。。
其实不用,既然是方波, 只要一个脚就好了。
1Hz分辨率没问题,不过相噪可能大点。

网友:
PWM 设计时有些值的误差很大啊

多大的误差,楼主要多少精度呢

网友L:
采用专门的振荡器芯片,然后用STM32F作为一个控制器,去配置振荡芯片的状态,从而达到你所要求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