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各个电源

楼主(2016-09-13):
Vdda是为模拟部分供电的,STM8除了ADC,还有其他的模拟模块,例如复位部分、时钟部分。如果不接Vdda,芯片应该无法运行。这个也都必须接上了。
stm32的工作电压(VDD)为2.0~3.6V。通过内置的电压调节器提供所需的1.8V电源。当主电源VDD掉电后,通过Vbat脚为实时时钟(RTC)和备份寄存器提供电源。

独立的A/D转换器供电和参考电压。
为了提高转换的精确度,ADC使用一个独立的电源供电,过滤和屏蔽来自印刷版上的毛刺干扰
ADC的电源引脚为VDDA
独立的电源地位VSSA。
如果有Vref—引脚,它必须连接到VSSA,
为了确保输入为低压时获得更好的经度,用户可以连接一个独立的外部参考电压ADC到Vref+和V
ref——脚上。Vref+的电压范围为2.4V—VDDA。

注意:电池备份区域
使用电池或其他电源连接到VBAT脚上,当VDD断电时,可以保存备份寄存器的内容和维持RTC的功能。
VBAT脚也为RTC.LSE振荡器和PC13-PC15供电,这保证当主要电源别切断时RTC恩能继续工作。切换到VBAT供电由复位模块中的掉电复位功能控制。
如果应用中没有使用外部电池,VBAT必须连接到VDD引脚上面。

时钟和启动
系统时钟的选择是在启动时进行,复位时内部8MHZ的RC振荡器被选为默认的CPU时钟,随后可以选择外部的,具有失效监控的4~16MHZ时钟
当外部时钟失效时它将 被隔离,同时会产生相应的中断。

电源模块上的AGND和DGNG:表示模拟地和数字地        在电源模块中少用到数字地,一般是用来区分2组隔离输出的地电位。
PGND、GND、AGND、DGND都是自己来定义的, 一般说来:

PGND是指电源地,POWER GND AGND也是模拟地只是写法不同!ANALOGUE GND    是指模拟地,SGND应该就是数字地的缩写
DGND是指数字地,DIGITAL GND GND,泛指地 之所以分开是为了避免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互干扰,比如数字模拟之间,数字多为高频信号,如果和模拟混到一起会因互助干扰而工作不正常,电源部分通常引入很多纹波或高次谐波,所在电源地最好也要分开, 但最终所有的地还是要连到一起,一般用磁珠连接,磁珠的参数要根据信号情况来选择 .  同一个系统只能使用同一个参考地, 类似一个参照物的意思, 多个人赛跑, 只能有一个参照物, 依此我们判断每个人的速度才有意义;  另外,如果同一系统中, 参考地有两个, 将会形成一个偶合天线  既然一个系统只能有一个参考地的话,所有的地最终还是要连接到一起。那么他们之间是通过什么互联的呢?上面提到的磁珠是地与地之间互联的一种方式,磁珠在这里扮演的事什么角色?但像数字地和模拟地通过磁珠就能连接起来?而不会产生互助干扰的问题了吗?还有其他互联的方式吗? 我看到的现象是将PGND和GND,AGND之间直接相连,中间没有加磁珠?这种方式可行吗?  磁珠对高频信号才有较大阻碍作用, 因此可以吸收高频干扰,这就是磁珠在这里扮演的角色,这也是为EMC设计的; 各种地的连接也有用电感的,要求不高0欧电阻也可以; 直接相连必然会产生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互窜扰;

网友A:
复杂的电路为了系统稳定,设置的多种供电的方式。

网友B:
一般有两种带D的和带A的,一个是数字的一个是模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