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译】电源完整性的很好的解释

楼主(2016-09-14):
电源和地层大块平面间构成了谐振腔,高速数字信号经过时,犹如快艇在湖面掀起一阵波浪,电源地之间电压起了波动。既然是谐振(机械上叫共振),就要固有频率,这个固有频率是与电源和地平面的形状、中间的介质参数(介电常数、损耗、厚度)有关系的。一旦这些参数定下来,固有频率就定下来了,犹如铜锣一旦造好,它能发出的声音就固定了。固有频率有很多,犹如铜锣发出的声音有很多谐波一样。对于pcb这个铜锣,打击它的锤子就是高速信号。高速信号含有丰富的频谱成分,其中有一些跟PCB电源地的固有频率一样,那么就波动了。如果,固有频率中最低的一个高达10GHz,而信号的频谱成分到5GHz后面就没有了,那么,这个信号是无法引起电源地之间的电压波动的。阻抗分析得到的是阻抗与频率的关系,那些山峰就是对应了固有频率,这些频率的激励会引起谐振。我们取其中一个山峰频率,加上一个该频率的正弦波,作一个AC分析,就可以观察到电源地平面上的谐振模式(电压分布)。PI设计,就是先作阻抗分析,看看最低的固有频率在什么地方,如果太低,需要我们改变结构(电源低形状、介质厚度等),使得最低频率比较高。然后,我们对比较低的几个频率作AC仿真,看看各自对应的电压波动模式,是否有关键器件落在波动最大的地方。然后,我们可以加去耦电容,再作AC分析。

网友A:
谐振腔的概念的引入很好的解释了电路设计当中的电磁干扰的问题的产生。

网友B:
电源完整性的研究很关键的,不必要的设计环节的也是没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