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转】直流电子负载怎么调试开关电源

楼主:
直流电子负载怎么调试开关电源

用直流电子负载怎么调试开关电源,该如何测试开关电源的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及它们的输出电流电压的范围

首先根据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和输出功率选择合适的电子负载,否则电子负载无**常工作。一般如果输出电压高于电子负载上限,电子负载会直接关闭。     一般电子负载可以选择恒压模式、恒流模式及恒阻值模式。而开关电源多为恒压输出,电子负载多选择恒流模式,即通过调节电子负载的电流值来改变负载的功率。开关电源通电前,最好将电子负载的电流值调小,即选择轻载,如果确定开关电源OK的话,可以根据输出电压选择电流值,即得到需要的功率。输出电压随输出电流的上升会略有下降,主要因为线损和431及光耦的反馈等问题,开关电源通电后,如正常工作则不断增大电流值,根据你设计的功率,用示波器观察主电路电流等,电流大概到达某值以后就不能再加了,可以观察主电路电流发生畸变、非线性等,即电感饱和。电流不能再增加,否则电源会烧坏。

==================================

楼主(2016-09-14):
直流电子负载怎么调试开关电源

用直流电子负载怎么调试开关电源,该如何测试开关电源的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及它们的输出电流电压的范围
首先根据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和输出功率选择合适的电子负载,否则电子负载无**常工作。一般如果输出电压高于电子负载上限,电子负载会直接关闭。     一般电子负载可以选择恒压模式、恒流模式及恒阻值模式。而开关电源多为恒压输出,电子负载多选择恒流模式,即通过调节电子负载的电流值来改变负载的功率。开关电源通电前,最好将电子负载的电流值调小,即选择轻载,如果确定开关电源OK的话,可以根据输出电压选择电流值,即得到需要的功率。输出电压随输出电流的上升会略有下降,主要因为线损和431及光耦的反馈等问题,开关电源通电后,如正常工作则不断增大电流值,根据你设计的功率,用示波器观察主电路电流等,电流大概到达某值以后就不能再加了,可以观察主电路电流发生畸变、非线性等,即电感饱和。电流不能再增加,否则电源会烧坏。

==================================

俗话说:做一行懂一行,这话一点也不假。如果你是做电源行业的话,那么就必须要懂得直流电子负载是干嘛用的。
    源仪电子的技术人员称,通常我们是用电阻来做负载测量电源的输出参数,然而这样并不准确,因为电源也有输出阻抗,电子负载的后面再接一个电阻就成了电阻分压了,所以电源的输出电压测量会不准确,比真实值要小,如果你的电源输出阻抗为一定值,而负载阻抗无穷大,那么电阻分压后电源内阻上分得的电压可以忽略,电源输出电压即为真实值。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电子负载可能是感性负载或容性负载,接上电源后负载上得到的电压也不是电源真实输出电压,因此要真实测量电源的输出电压(或电流或输出功率)必须对负载做一定的设置,以确保测得的输出电压为真实输出值。
    电子负载主要用在电源性能的测试方面。电子负载作为电源的负载使用,类似负载的电阻,可以有效模拟实际负载。因其是可编程的故负载的大小,加载以及卸载时间、加载速率均可以设定程式自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