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转】电源管理新技术--动态功率路径管理(DPPM)

楼主(2016-09-14):
动态电源路径管理(DPPM)技术采用了一套附加的检测模块,测量系统电压或者输入电流,实时监测总功率需求。一旦功率需求超过预设值,通过充电器降低充电电流来保证适配器输出功率恒定而不过载。

动态电源路径管理 (DPPM) 在系统和电池充电之间共享交流适配器电流,并在系统负载上升时自动减少充电电流。调整充电电流和系统电流分配关系,最大程度保证系统的正常工作,当通过 USB 端口充电时,如果输入电压降至防止 USB 端口崩溃的阈值以下,则基于输入电压的动态电源管理 (IDPM) 便减少输入电流。当适配器无法提供峰值系统电流时,电源路径架构还允许电池补偿这类系统电流要求。

DPPM工作原理

DPPM(动态功率路径管理)功能的主要原理如图所示。暂时忽略USB输入,电路的工作原理如下:Q1对OUT引脚的电压进行调节,Q2根据一个典型的CC-CV锂离子充电曲线对充电电流进行调节。如果连接至AC引脚的交流适配器电流不足以满足电池充电和系统供电时,系统电流与充电电流之和大于交流适配器输出电流时必然会引起交流适配器电压的跌落,则VOUT开始下降。如果VOUT达到了预定义的阈值VDPPM,DPPM单元开始工作,自动将充电电流降至一个可保持VDPPM时VOUT的水平。因此支持深度放电电池充电(插入交流适配器后不需要等待即可正常开机)和使用小功率交流适配器充电的应用,自动功率补偿、调整充电电流和系统电流分配关系,最大程度保证系统的正常工作;

DPPM功能
动态功率路径管理(DPPM)是指当交流适配器或者USB电源提供的电流不足以满足电池充电和系统供电时,DPPM单元将进行下面两个操作:
1) 当Vout引脚电压降到1.15×VDPPM时,充电控制芯片就会降低电池充电电流,阻止交流适配器或者USB电源电压的下降,将电源中的更多电流分配给系统—称为浅度DPPM模式。
2) 如果降低充电电流、甚至将所有充电电流都分配给系统,依然不能满足系统电流需求时,使得Vout电压继续下降,当Vout电压跌到预先设定电压值时,充电控制芯片就会从电池中自动抽取部分电流补充给系统,即Q2导通,电池不充电,为系统提供电流—称为深度DPPM模式。下面的图  描述了 DPPM 和补偿模式的例子。

网友A:
动态功率管理,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提高设备的利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态功率管理,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提高设备的利用率。。

不过成本不是一般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