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472的I2C1接口问题

楼主(2016-09-14):
各位:
     在使用NUC472过程中,发现I2C1有一个问题,I2C1-SDA(PG.14)(此引脚和X32K服用,已经配置为I2C模式),一直是低电平。我的配置检测很多遍,自认为是正确的,SYS->GPG_MFPH = 0x33111100; 但引脚电平一直为低,导致程序卡死。 为何那?难道哪里还需要配置?  着急啊,请高人解答。

网友A:
文件名称
说明
版本
更新
提供开发初期选择通用管脚(GPIO)功能的规划工具,适用于所有NuMicro®家族单片机。
V1.09.0004
2016-9-7
NuTool-PinView是一个可视化的管脚状态检视工具。在程序运行或调试时,能直观地显示管脚IO状态,并能对一些常见的管脚设定错误给出警告。
V2.00.6561
2016-8-16
Nu-Link Command Tool 是一个通过Nu-Link访问NuMicro®家族单片机的Win32控制面板应用程序。用户可以擦除,编程和转储数据,并创建自己定制的闪存编程工具。
V2.00.6561
2016-8-16

网友A:
用上面的工具配置

网友B:
I2C腳位有接上拉電阻嗎?

楼主:
有上拉电阻的,I2C-SDA断开和其他的连接,电平还是拉不上。

网友C:
大侠,新唐的MCU都要用专门的软件来配置端口吗?

网友C:
W79系列的怎么配置端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侠,新唐的MCU都要用专门的软件来配置端口吗?

去官网搜搜看,有几个系列提供了在线的管脚功能配置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