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画线问题

楼主(2016-09-14):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把转弯处的线删了,再重新画,用shift+空格变换走线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转弯处的线删了,再重新画,用shift+空格变换走线角度

这个太慢了。。。。

网友B:
好像不行,而且改线长超级难弄,拉成其他方向也不行,就因为这个我都没办法升AD,只能继续99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行,而且改线长超级难弄,拉成其他方向也不行,就因为这个我都没办法升AD,只能继续99SE. ...

这个比较蛋疼,后续画图都考虑用PADS了

网友C:
画线本来就比较麻烦

网友D:
99se有个 meter corner 功能,AD里面再也找不到了

网友B:
我认识一个老师傅,他还在用DOS版的PROTEL,他说99SE去掉了某个功能,他没法做图,而且他只画PCB,再复杂的都不画原理图。

网友E:
走线时试试 shift+ 空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走线时试试 shift+ 空格

走线时不是什么问题,关键是改线时操作不方便。

网友F:
只能画之前就想好咯~

网友G(2018-01-16):
@摸摸 现在还有用PROTEL DOS 的大神,我有体会:技嘉G31M-ES2C主板+E7500酷睿2双核CPU的计算机,xp系统支持PROTEL D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