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位AD AD7606 悬空问题

楼主(2016-09-14):
模拟输入脚悬空可能感应不确定的电压,这很正常不用大惊小怪。

网友A:
接个1M的下拉电阻,能解决问题时越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个1M的下拉电阻,能解决问题时越大越好

还有几百的量,难度在加电阻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个1M的下拉电阻,能解决问题时越大越好

模拟输入接下拉电阻阻值无所谓吧
加个电阻调起来方便点,不然直接接地也没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模拟输入接下拉电阻阻值无所谓吧
加个电阻调起来方便点,不然直接接地也没啥 ...

额,这是要留着给输入的吧。估计楼主是不是外面有用电子开关切换的,换空这一路了还有电压故有此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