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为什么电源单独测试OK,装在系统上输出电压被拉低或无输出

楼主(2016-09-14):
大家好!
       近期有几个客户反馈使用开关电源,开关电源单独测试OK,但是装在系统板上启机无输出电压,或者输出电压拉的很低。
       客户测试开关电源的输入电压正常,而且理论计算后端负载在稳态工作时负载大小也在开关电源的规格内。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开关电源启机不良呢?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后端的容性负载超标了吧?容性负载过大会倒置产品的启机不良

楼主(点评):
对的,这是最常见的一种情况。

网友B:
负载过大么

楼主(点评):
是的,对于有过流保护的产品,会直接没输出,对于没有过流保护的产品,输出可能会被拉低。此时产品发热也会很严重。

网友B:
启动电容性能不良也可能这样

网友C:
估计是启动瞬间,电路保护了,软启动加大延时,试试看

网友D:
负载问题吗?

网友D:
开关电源启动电容性能不良,引起开机困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后端的容性负载超标了吧?容性负载过大会倒置产品的启机不良 ...

这个怎么才能解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后端的容性负载超标了吧?容性负载过大会倒置产品的启机不良 ...

怎么才能减小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后端的容性负载超标了吧?容性负载过大会倒置产品的启机不良 ...

对的

楼主:
主要原因是产品后端容性负载过高,导致产品启机电流过大,导致产品启机过载而起不来。
容性负载超标原因有多种:比如后端电解电容容值太大,负载本身为容性(比如显示屏等)
另外后端接有电机也会导致产品启机电流过大,导致产品启机不良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主要原因是产品后端容性负载过高,导致产品启机电流过大,导致产品启机过载而起不来。
容性负载超标原因有 ...

怎么准确判断是容性负载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准确判断是容性负载过大?

1、可以确认电源后端是否接了很多电解电容,而且电解电容容值总和超过了电源最大容性负载。
2、后端负载是否存在很大的容性,启机瞬间需要很大的电流,比如显示屏

网友G:
引用 楼主:
1、可以确认电源后端是否接了很多电解电容,而且电解电容容值总和超过了电源最大容性负载。
2、后端负载 ...

在电源后端为了追求平稳,有时候加很多的电源。

网友G:
在处理器电源加上104会不会也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电源后端为了追求平稳,有时候加很多的电源。

一般开关电源内部都有环路去实现稳压,因此后端没必要接过多的电容,只需要接不同容值的电容过滤纹波噪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处理器电源加上104会不会也有影响?

104比较小,问题不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这个怎么才能解决的?

降低容性负载吧,或者换用新一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看看http://www.yifine.com/News/News_Detail-252

有一句话很经典:容性负载能力是基于短路性能、过载保护能力之间的平衡选择。

网友J:
容性负载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后端的容性负载超标了吧?容性负载过大会倒置产品的启机不良 ...

怎么才能解决?

网友K:
不是负载问题吗?

网友K:
容性负载的问题吧。

网友L:
减小容性负载。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启动电容性能不良也可能这样

怎么解决的容性性能不良?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主要原因是产品后端容性负载过高,导致产品启机电流过大,导致产品启机过载而起不来。
容性负载超标原因有 ...

电容数值怎么选择比较合适?

网友M:
引用 网友F:
怎么准确判断是容性负载过大?

后端电容的数值

网友N:
引用 楼主:
主要原因是产品后端容性负载过高,导致产品启机电流过大,导致产品启机过载而起不来。
容性负载超标原因有 ...

电阻小了,会不会波动就大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1、可以确认电源后端是否接了很多电解电容,而且电解电容容值总和超过了电源最大容性负载。
2、后端负载 ...

往往在mcu电源和地之间放置很多的 104,这样会造成容性负载过大么?

网友O(2016-10-17):
引用 楼主:
主要原因是产品后端容性负载过高,导致产品启机电流过大,导致产品启机过载而起不来。
容性负载超标原因有 ...

查看一下负载电容是不是太多。

网友:
去电电源负载的一些电容。

网友:
一般来说都喜欢在负载后面加电容稳定电压。

网友O:
容性负载导致的。

网友O:
在电压后端减少电压数量

网友P: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后端的容性负载超标了吧?容性负载过大会倒置产品的启机不良 ...

应该减小后端电容数值。

网友P:
这个可以有其他改善的方法吗?

网友Q:
容性负载大导致电源启动不正常

网友Q:
系统负载要求输出是不是过大造成的。

网友N:
URB2405D-10WR2与URB2405YMD-10WR3启动时间一样吗?

网友N:
启动不正常是不是启动时间过长了?

楼主:
启动时间过长了,可以算一种。
启动不正常包含比较广,如启动后输出电压不满足规格也算启动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怎么才能解决的?

可以适当减小电容,保证在产品容性负载规格内。

网友R(2016-11-21):
金升阳的电源容性负载都能到1000uf么

网友R:
电源后端减少负载稳定性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