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人艰照拆】+拆解用了两年的剃须刀

楼主(2016-09-14):
前面的话:大学的时候,用的就是这款剃须刀,有一次回家,忘家里了,用着感觉还不错,到学校后,重新买了一个,一直伴我到工作,还在用这个,用了两年多,一直到前一阵,打开开关没反应了,正好,借着论坛活动拆开看看。

一、拆解:
  工具:一把十字螺丝刀即可。

  1.
准备一把螺丝刀,手卸下刀头部分以及刀头保护帽

  2.拆掉螺丝,看到电池和电机

  3.
去掉外壳,前面外壳,后面外壳

  4.前面外壳,可以看到一片小铜片,正是,上下推动这个小铜片,来开关剃须刀的

     注:用的时间久了,拆的时候,这个小铜片从中间断开了

   5.电机传动部分,可以看到一个电机,通过齿轮带动两个刀头转动

   6.进一步,拆解刀头部分,可以看到,刀头是有方向的,所以,电机的转动方向要和刀头的方向一致

     注:用的时间久了,里面残存的小胡须,这个肯定影响剃须刀的使用寿命

  7.电路部分,正面以及反面,顺带来张带ID的照片

     注:用的时间久了,开关接触电路板部分,沉积的小污垢

    注:用洗板水清洗之后,发现:(1)D2二极管阴极到电池正极的线路已经断开
                                               (2)发光二极管到开关的线路断开

  8.电池照片,可以看到标称值是600mAh,1.2V

     注:万用表实测,只有1V左右

二、电路分析:

   1.电路图:

   2.电路分析
     电路主要是两部分:充电电路,电机驱动电路。
     (1)
充电电路:
         a.D1是4007,R1是两个8.2K的电阻串联,也就是16.4K,C1是250V/104K的陶瓷电容,
220V交流电压经电阻R1限流、二极管D1半波整流,电容C1滤波得到约110V的直流电压;
         b.R3是680K的电阻,C3是贴片电容,C2标称是2J102J(后百度得知是1000pF
/650V),T1是脉冲变压器,由两个初级绕组L1,L2和一个次级绕组L3构成,电阻R2是39欧姆;电阻R2、电容C2、三极管Q1和脉冲变压器的绕组L1、L2共同构成电路的自激振荡工作状态,再经脉冲变压器的耦合。在绕组L3感应出高频电压。电容c3是吸收L1工作时产生的自感尖峰电压的,防止三极管被自感高压损坏;
         c.R4为限流电阻,LED为充电指示灯,D2为保护电池的二极管。
     (2)
电机驱动电路:
         直流电机,开关闭合,电机就开始转动了。

网友A:
电池漏液了?

楼主:
是的,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