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ad中画线对电磁兼容的影响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6-09-18):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xtra=&epclose=1这是帖子链接,帮我解决一下吧非常感谢

网友A:
单片机板模拟部分也无非就是电源电路,AD,DA电路,晶振电路,蜂鸣器电路,usb接口电路首先这些模拟部分布线肯定要布在一起,如果有高速信号,走线尽量短,不要弯曲,保证走线两端地的完整性,usb数据线最好差分走线,电源引脚需要加去耦电容100uf(至少一个) 10uf 104 103 电容靠近电源引脚。数字芯片那块电路没太多具体的要求,走线减少过孔;数字快 和模拟块最好分开铺地,两块地用电感或0Ω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