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GD低价MCU

楼主(2016-09-14):
求推荐GD低价MCU,要求如下:
1. 带UART,PWM、ADC。
2. FLASH大于32K。
3. 32或48PIN封装

网友A:
这个整体考虑性价比的,还需要满足设计功能的要求

网友B:
这个主要要你所需要的功能模块的

网友C:
这个Gd的一般比其他同类型的都还便宜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要要你所需要的功能模块的

就上面说的那些,其它没什么特别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Gd的一般比其他同类型的都还便宜点的

稳定性怎么样?好不好买?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款大概多少钱1片,含税?

0.5美金左右,RMB含税3.8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