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在设置STM32F407读保护的时候失败把片子锁死了怎么办?

楼主(2016-09-14):
用ST的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2.70给芯片写读保护,结果提示“unable to activate read protection”,然后再连芯片就连不上了,用jlink全片擦除也失败,请问各位高人有什么办法恢复吗?今天已经锁死了两个芯片了
以前在103上用过读保护啊,没出过这现象。

网友A:
等久一点,407去除个保护差不多要半分钟,还有jlink连不上有可能是线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久一点,407去除个保护差不多要半分钟,还有jlink连不上有可能是线太长了 ...

jilink是没有问题的,一直在用的。写保护现在已经看不到了,用flash loader链接不上芯片了。

网友B:
也许你可以试试从RAM启动,写个程序把读保护关掉
如果是2级,那我也不知道

网友C:
用st link工具试试!

网友D:
通过串口烧入呗

楼主:
串口已经连不上芯片了。

网友E:
flash读保护和读写保护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flash读保护和读写保护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啊。。。

用于防止别人复制芯片内的程序。

网友F:
你的jink是全信号吗?
按说有rst信号就可以全擦除,用segger的程序。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于防止别人复制芯片内的程序。

那就flash读保护就可以了 写保护芯片就完全锁了。。。试试RAM启动,然后用代码解除保护

网友G:
flash读保护就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