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 halt模式功耗问题

楼主(2016-09-14):
stm8L151c8t6 MCU裸片测试。单独稳压电源供电。
3.3v供电情况下,进入halt模式。功耗在30uA徘徊。
低于3V供电,进入halt模式,功耗就降下来了。很明显,到了3uA。
不知道大家用手持设备,电池供电,做低功耗用多大电压供电。

网友A:
0.3v 有这么影响大?是不是你进入了 por 了....

网友B:
不会,8L152,在3.3V下都可以到1、2个uA去,检查你未用引脚是否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3v 有这么影响大?是不是你进入了 por 了....

嗯,确实是这样。程序是在正常跑的。低于3V功耗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8L152,在3.3V下都可以到1、2个uA去,检查你未用引脚是否处理。

能跟我说说管脚配置吗?未接管脚、输出控制管脚、输入检测管脚,还有晶振脚。这些都有什么规则?

网友B:
不能有悬浮的输入引脚。

网友C(2017-11-25):
有同事正在做stm8l的无限遥控的项目,睡眠模式下功耗,加上稳压芯片总共 5ua以内,不算稳压芯片,功耗一般不超过2ua,未用管脚全部配置成输出低电平。按键输入都配置成上拉带中断,没有用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