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303VCT6用不到AFIO吗

楼主(2016-09-14):
我在32自带的库函数中stm32f30x_rcc.h完全没有找到关于AFIO的宏定义,也没有找到开启AFIO的时钟函数(AHB,APB1,APB2)。请教各位用过F303的朋友。

网友A:
你看看datasheet中的说明,肯定有个寄存器控制的,说不定叫的不一样呢。

楼主:
这个真没有。我在F30X的datasheet中一点没有找到关于寄存器的位定义表。想开启某个引脚的复用时钟都不知道是 |还是&  ,也不知道后面操作的32bit的具体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