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6/s3c2451 usb 2.0用作usb host1.1功能

楼主(2016-09-14):
我现在在用tiny2451开发板做实验,我想把它的usb device改成usb host,以前在2440上非常容易修改,但是2451不一样了

修改的寄存器比较多:
PHYPWR    0x4C00_0084    0x0
PWRCFG    0x4C00_0060    (1<<4)
> URSTCON   0x4C00_0088    (0<<2)|(1<<1)|(1<<0)
> URSTCON   0x4C00_0088    (0<<2)|(0<<1)|(0<<0)
> PHYCTRL   0x4C00_0080    (0<<3)|(0<<2)|(1<<1)|(1<<0)
> UCLKCON   0x4C00_008C    (0<<31)|(0<<2)|(1<<1)|(1<<0)

>
> usb 1-2: new full speed USB device using s3c2410-ohci and address 10
> usb 1-2: device descriptor read/64, error -62
> usb 1-2: device descriptor read/64, error -62
> usb 1-2: new full speed USB device using s3c2410-ohci and address 11
> usb 1-2: device descriptor read/64, error -62
> usb 1-2: device descriptor read/64, error -62
> usb 1-2: new full speed USB device using s3c2410-ohci and address 12
> usb 1-2: device not accepting address 12, error -62
> usb 1-2: new full speed USB device using s3c2410-ohci and address 13
> usb 1-2: device not accepting address 13, error -62

port 2插入U盘后的结果是这样的,各种修改还是不行,请大神指教有没有成功的。
另想问一下,用usb host 1.1接usb hub扩展出来的四个usb性能好吗?想同时接两个usb设备,到时会有问题吗?谢谢,盼回复。

网友A:
这个我改过

楼主:
你是怎么改的,我现在好象是时钟没有设置正确,请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B(2017-02-07):
我现在也在改,楼主改成功了没?

网友B:
S3C2451的USB设备改为USB主机,你成功了嘛?能分享下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7-05-09):
引用 网友B:
S3C2451的USB设备改为USB主机,你成功了嘛?能分享下怎么解决的

不好意思没解决,我写信给三星内核的维护人员,也没有给出答案,项目比较急,改用usb扩展芯片了,如果你改出来了,告诉我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