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艰照拆】+拆解一台设备----RS232转RS485

楼主(2016-09-14):
手头有个RS232转RS485/422的设备,赶着活动把它拆了,一探究竟

设备外观和所用工具

拆开以后

打开盖子后的里面

电源部分比较简单,7805和电容滤波

232接口进来后就是SP202EEN 芯片

板子背面

485电路的芯片和一个控制芯片的字抹掉了,一部分元件省略了,原理图网上淘了一个,

自己画的一个原理图供大家参考

拆掉的232-485肯定没有自己画的图用的料足,考虑全面

改进后的电路更好用

欢迎大家提出宝贵意见

楼主:
按照改进后的原理图绘制的PCB图

网友A:
这个模块我也用过并且拆过~~~~

网友B:
两个光隔放的位置不对。
建议考虑放在485的外部(A、B)。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照改进后的原理图绘制的PCB图

间距不够,光耦本来有7MM的间距,C7那里间距不够,完全浪费了光耦了。通孔不要用四连接法,没必要,又不是为了焊接。

网友D:
有张芯片照片很模糊,但是电路图画的还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光隔放的位置不对。
建议考虑放在485的外部(A、B)。

多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间距不够,光耦本来有7MM的间距,C7那里间距不够,完全浪费了光耦了。通孔不要用四连接法,没必要,又不是 ...

多谢提醒

网友E:
电路设计上没看出来有啥问题,但响应速度是多少》能达到集成芯片的水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设计上没看出来有啥问题,但响应速度是多少》能达到集成芯片的水准吗? ...

应该可以吧

网友E:
我问下啊,传输速度和传输距离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啊,影响他们的直接因素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问下啊,传输速度和传输距离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啊,影响他们的直接因素是什么? ...

传输速度和传输距离一般呈反比关系,就是传输速度越快传输距离越短,反之亦然

网友E:
如何能让传输速度快且传输距离也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何能让传输速度快且传输距离也长?

有没听说过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网友E:
好伐,不过肯定有办法的

网友F:
牛X的人总是相似的

网友G:
需要的可以关注下我设计的 RS-232转 485,性能绝对稳定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4709350455

网友H:
两个光隔放的位置不对。
建议考虑放在485的外部(A、B)

楼主:
引用 网友G:
需要的可以关注下我设计的 RS-232转 485,性能绝对稳定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 ...

做的设备不错

网友I(2016-11-10):
刚好有这个模块,找个时间拆开来看看

网友J(2018-11-06):
多谢分享,正好需要

网友K(2020-06-22):
这2个芯片一直处于发送状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2个芯片一直处于发送状态么

485模式:发送时不接收,接收时不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