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大功率交错buck系统在特定电压的某个电流区间震荡问题

楼主(2016-09-14):
最近在调试一台100KW的DCDC电源,采用的是交错BUCK电路,
控制采取电感电流内环,输出电压外环。在特定电压如300加载过程中在250A~260A之间电压波形震荡,低于250A或者高于260A电压波形很好。发出来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颗电感的安装位置是否靠近有耦合之情形?

两个电抗器水平一条线摆在一起,之间的间隙10公分左右。

网友B(2016-11-14):
发生了共振,用的是横河的录波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