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D21 熔丝位烧录

楼主(2016-09-14):
大家好:
SAMD21芯片,使用FLASH模拟EEPROM来存储数据,未下载过程序的芯片,程序下载时需要修改一次Fuse配置中NVMCTRL_EEPROM_SAZE的值,默认是0x07,需要手动修改成,如0x03,如此一来,批量生产的时候,不利于生产,容易出错,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A(2017-01-06):
在初始化代码中加入下面代码,可以改变NVMCTRL_EEPROM_SAZE的值
    struct nvm_fusebits fusebits;

    nvm_get_fuses(&fusebits);
    if (fusebits.eeprom_size != NVM_EEPROM_EMULATOR_SIZE_1024)
    {
        fusebits.eeprom_size = NVM_EEPROM_EMULATOR_SIZE_1024;
        nvm_set_fuses(&fusebi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