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关于金升阳信号调理模块的选择

楼主(2016-09-14):
最近打算申请金升阳的隔离变送器测量电压电流信号送入AD。关于选型问题,一个是测量80k左右波动的电流该怎么选型,二测量直流电流选型,三测直流电压的选型,四测80k左右正弦电压的选型。有没有相关的产品呢?

网友A:
您好!我司FAE稍后回回复您的提问,请留意~

网友B:
您好!
如果是测量直流电流电压信号,主要是需注意直流电流电压信号大小、输出电压信号大小以及供电电压即可,均可以在我们官网上找到对应的产品。
如果是需求80K频率信号,我司目前暂时没有这样的产品,但会把您的需求反馈给产品部,评估是否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如果是测量直流电流电压信号,主要是需注意直流电流电压信号大小、输出电压信号大小以及供电电压即 ...

多谢!。。。。

网友C:
这个功能要求比较多。

网友C:
楼主的设计方案有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设计方案有了吗?

这方面霍尔传感器稍微好些,打算先用霍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