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的 队列错误

楼主(2016-09-14):
实际使用的时候遇到以上问题。
在这个文件的1177行,代码如下:
configASSERT( !( ( pvBuffer == NULL ) && ( pxQueue->uxItemSize != ( UBaseType_t ) 0U ) ) );
暂时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
错误提示是什么?只显示断言吗?
貌似用的是freerttos

网友B:
现在正在学习cc3200,顶一个

网友C:
这个函数不是我们自己开发的吧,一般是厂家给提供的

网友D:
这个错误的提示是不是没有截取完全,这样是找不出问题的。。

网友E: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多看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