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6N137(HCPL0600)开漏输出接+24V,可行吗

楼主:
电路如图:PWM信号5V输入,24V输出。
HCPL0600的输出电流查到为50mA,该电路在允许范围。
但是查不到Vce,这样接上+24V,时间长了会出问题吗?

网友A(2016-09-15):
规格书不是写了吗,最大7V

网友B:
你图画的o.c门,其实内部不是o.c门,已有上拉电阻,最高<7v,你这样接,电源会打架的.得外接三极管

网友C:
正在学习当中。。。。

网友D:
为何不看器件手册?手册中载明了Vo极限值是7V,显然不能如楼主那般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何不看器件手册?手册中载明了Vo极限值是7V,显然不能如楼主那般用。

这个电路是从一个成品板上看到的,线路是这么接的,所以我也好奇。光耦查了6n137最大7v。6n136最大到20v。 根据他芯片标记,应该是hcpl0600。继续再查,没发展oc门能再高的高速光耦了。这个成品板的pwm可以到250K,略有失真。各位,到现在也没查到类似高速光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从一个成品板上看到的,线路是这么接的,所以我也好奇。光耦查了6n137最大7v。6n136最大到20v ...

双极型晶体管属于电流型器件,过压后只要控制电流不至于发生二次击穿就不会损坏,所以这么用不会烧器件,但这么用属于不规范设计,器件会加速老化,寿命有影响。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外置一个耐压足够的晶体管,而不是去找耐压更高的高速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极型晶体管属于电流型器件,过压后只要控制电流不至于发生二次击穿就不会损坏,所以这么用不会烧器件, ...

很有收获!谢谢!中秋快乐

网友E(2021-11-15):
您好,请问6N137输出上拉到24V这个问题实际中用了吗?可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