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又是无线电台

楼主(2016-09-14):
        在今天晚上杨志华和小鬼子的战斗中,乔小红在打扫战场的时候捡了一个鬼子的电台(日本鬼子竟然会犯这种错误还送密码本,回去后还没发现密码本丢了或者是发现了竟然不换密码本?),不过电台是坏的,然后被乔小红拿尖嘴钳和螺丝刀三两下就修好了,果然厉害,烙铁都不用。
       修好了还能用,太神奇了,我想那时候电应该还没通到八路的村里吧,怎么可用起来了?用的什么供电方式呢?我分析了一下:
一、远程无线输电。(这个现在咱们还没用到呢,估计土八路用不到。)
二、风能、水能、火力发电。(这个个人认为他们也不具备这个能力。)
三、光伏(他们也不具备这种高科技吧!)
四、电池储备。(以那时的电池技术,要储备支撑起来经常高频率的使用电池的电能得需要多大的电池啊!给行军带来了极大不便,可能性也不大吧。)
五、汽油或者柴油发电机(那时候有这样的发电机吗?没听说过呀!况且土八路也没那么多的汽油和柴油吧!再说,汽油机柴油机piapia一响还不把鬼子给招来啊!机器坏了他们会修吗?再配一个机械师?)
六、手摇发电机:一个大小适中的电池配一个手摇发电机。(完美组合,①即解决了能量来源战士的力气替换昂贵稀缺的柴汽油资源,绝对清洁能源【那时候国都快亡了还管它清洁不清洁】,并且最容易获取,使用方便,用之不竭。②也降低了机器损坏以后的维修难度,乔小红拿螺丝刀都能把电台修好修这还是事吗?③设备小易携带,基本不影响军队行军,负重也增加不了多少。④技术含量低,操作简单,使用人员基本不用怎么培训,来之能用【维修除外】。)

网友A:
神剧的世界你不懂

网友B:
当年红军主要靠手摇发电机+短波电台解决通讯问题。不要用美国队长式的开挂二战剧去套科技。

网友C:
这个今天我也看到了,看到她修理电台的时候我也有跟楼主一样的疑问哈哈。。拆开装上就修好了?这是线摔断了嘛

网友D: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能手撕鬼子就不能捡到并修好电台了?奇怪的不是电视剧的剧情,而是作为一名电工居然会去看神剧,而且看了就看了吧,居然还来吐槽?实在是太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红军主要靠手摇发电机+短波电台解决通讯问题。不要用美国队长式的开挂二战剧去套科技。 ...

怎么也得有块儿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能手撕鬼子就不能捡到并修好电台了?奇怪的不是电视剧的剧情,而是作为一名电工居然会 ...

网友E:
四、用电池供电。三组电池:甲电灯丝供电(A:1.5V,大电流),  乙电(B+: 高压60V,小电流),丙电(C:栅极负压-6V),。好像是这样。
变频用的1A2:

抗日时期可能还没有这样小真空管。上图是50~60年代的技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用电池供电。三组电池:甲电(高压60V,小电流),乙电(6V),灯丝供电(1.5V,大电流)。好像是这样 ...

嗯,那怎么充电呢?

一次性的,无法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用电池供电。三组电池:甲电灯丝供电(A:1.5V,大电流),  乙电(B+: 高压60V,小电流),丙电(C:栅 ...

那换一次能用几天?感觉太不靠谱了。

网友F:
前些天央视的一个晚会上,抗战时期的一个老通信,90多岁了吧好像是,讲当时怎么工作的:电池,用完了把皮拆开,灌盐水什么的;发电机没油,熬猪牛羊油都能开动,这个应该不是吹牛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前些天央视的一个晚会上,抗战时期的一个老通信,90多岁了吧好像是,讲当时怎么工作的:电池,用完了把皮拆 ...

肯定不是吹牛,艰苦条件下就是这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前些天央视的一个晚会上,抗战时期的一个老通信,90多岁了吧好像是,讲当时怎么工作的:电池,用完了把皮拆 ...

猪油怎么熬成汽油。一个是脂肪酸,一个是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