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烧毁的电阻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6-09-15):
转过来可能是R820

网友A:
采用分段测量法测试一下

楼主(点评):
测了,电阻膜全部蒸发了。

网友B:
牛X啊,怎么做到的,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C:
如果0294是标识,按照规则那么阻值就是29*10^4,但这么标是不对的。正确的标识应该是2903,首位数为0时末位数必然为0,如0100。所以,只能说楼主看反了,或者第一位为8。

楼主(点评):
没有2903这个标。

网友D:
R020   R620   R820.

楼主(点评):
没有R620这个标。应该是R820的。

楼主(点评):
找到有620了

网友E:
电路上好好找找,多数电路板上有重复的

楼主(点评):
板上就一个。电源电流反馈电阻。

网友F:
顺便把原理图贴上了,如果是RXXX就取样电阻了

楼主:
看来就是R820了。

网友G:
大阻值的电阻很少烧成这样,一般是小阻值的,有大电流的,才烧成这样。

楼主:
这就是开关电源的电流反馈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采用分段测量法测试一下

哎  那就没有办法了   楼主可以问问厂家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就是开关电源的电流反馈电阻。

看一下电源的电流大小,再根据反馈电压计算一下大概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