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艰照拆】+936电焊台拆机

楼主(2016-09-15):
好久前就看到二姨家这个的活动了,一直忙的没有时间,再不参加就要结束了,今天抽空来拆下常用的936电焊台

上图是拆机前的完整照,看到是936焊台没错,调温:200~480摄氏度,输入电压AC 220V,输出电压AC 24V,功率60W.

楼主:
来个拆机视频,嘿嘿
http://static.video.qq.com/TPout.swf?vid=r0328gesveu&auto=0

楼主:
   把手柄头拧掉,就看到了手柄里面的发热芯,正面5根线,4根是加热芯的线,黑色的那根是接地线,防止漏电。反面两条线(红、黄)是烙铁头的测温用的。

楼主:
拧掉背面的4个螺丝,嘿嘿

网友A:
只是拆了个烙铁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拆了个烙铁头么?

等我连载

楼主:
螺丝拆掉就要见证奇迹了!

还以为里面有很多东西呢,没想到这么简单。主要是一个220V转24V的变压器,然后是一个小电路板。

电路板是固定在外壳的前面板上的,用了一个螺丝和前面板上的电位器的引脚进行固定的。

如上图,这个电路板后面的有一个BT136开关管,控制加热,在开关管的两个引脚的走线上加了焊锡涂层,增大电流的导通能力。

楼主:
然后把电路板背面焊的电位器的引脚拆掉才把电路板卸下来,电路板正面有一个三极管2N3906和一个双运放LM358。上半部分是对24V的交流电进行整流滤波给358供电用。LM358是用来放大调理手柄那里过来的测温信号。一个红色LED灯进行加热电源指示。

具体工作原理是:发热丝通电发热,热电偶随着温度逐渐升高会输出几mv到几十mv的微弱电压,温度越高输出的电压也越高。随着温度升高输出电压达到设定电压值后停止发热丝的供电,当温度下降时输出电压低于设定电压值时又重新上电加热,以此达到恒温目的。不过由于传感器输出的电压比较低通常需要用运放放大后才能方便的和设定电压做比较。

楼主:
这里是输入端的开关和保险丝,蓝色和棕色线一个是火线一个是零线,绿色的是地线 直接接到了电路板上的接地线 防止烙铁头漏电,经过开关和保险丝后到变压器初级绕组的两条红线,变压器次级绕组两条黄色的线输出24V交流电。

楼主:
    整体的拆机完毕,简要算下成本,看看值不值!

    成本大头 变压器 20元,电路板(包括一些基本电阻电容二极管、一个2N3906、一个LM358、一块PCB板)成本 10元,手柄(包括电焊芯、测温热电偶)15元,外壳和插头线算30元吧,

那一共是 20+10+15+30=75元,那一台936焊台的市场价基本是90元左右,这样看来焊台还是值这个价的!

网友B:
电子工程师们 你们好

网友B:
再回复一个试试 我就弄点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工程师们 你们好

你好你好,

网友C:
反白光的也是内饰的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整体的拆机完毕,简要算下成本,看看值不值!

    成本大头 变压器 20元,电路板(包括一 ...

这个价应该是DIY价了,厂价成本更底吧

楼主:
     936电焊台里面使用的是LM358对热电偶的信号进行放大,然后我查了下资料,焊台里面热电偶的输出电压只有几十个毫伏,而LM358的输入偏置电压就有3个毫伏,如下图资料的截图

    这样就会对温度测量造成较大的误差,因此,我打算把LM358换成一个精密双运放,找了一下,决定换个零飘移的OPA2188,它的参数如下,输入偏置电压只有6个微伏,这是相当小了!并且单电源供电电压+8V~+36V,完全可以使用+12V单电源进行供电。

换好后的电路板如上图,因为手头上的OPA2188的贴片的,所以要加个转接板,考虑芯片底座高度的问题,然后直接把转接板插在了板子上焊接。

重新组装好,进行电路焊接测试,焊台的初始加热到预设温度明显快了,以前要等一会。并且加热到预设温度后,温度的稳定性较好,温度更加恒定,体现在焊锡的融化速度基本不变,一接触就均匀的融化了,不会像以前可能一下子融不了,一下融很多,嘿嘿,还是蛮有改善的

OPA2188(单价5.00元)是LM358(单价0.25元)的2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价应该是DIY价了,厂价成本更底吧

嗯嗯,是的!

网友E:
讲解的非常不错,问一下,电路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顶一下。

谢谢!中秋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讲解的非常不错,问一下,电路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Altium Designer

中秋快乐!嘿嘿

网友G:
楼主看来没用过白光,尤其是T12,
用过T12的就知道什么叫泰山归来不看山了,
我家里有一台936,早扔一边。
别的不说,就说936那个烙铁头,其距离发热原件间居然隔了两层不锈钢板,不锈钢是什么东西,热的不良导体,传热很慢的一种东西。
真不知设计者思维是如何运作的,设计不会抄袭总会吧
而白光烙铁的设计就非常精妙,非常符合我对好烙铁的期待,其原理在此就不细说了。
匠人精神,在白光T12上,我的确看到了匠人精神在闪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看来没用过白光,尤其是T12,
用过T12的就知道什么叫泰山归来不看山了,
我家里有一台936,早扔一边。

看来我要入手一个白光T12了,谢谢大神推荐!

楼主:
自己顶一个,嘿嘿

网友H:
改造的效果呢

楼主:
重新组装好,进行电路焊接测试,焊台的初始加热到预设温度明显快了,以前要等一会。并且加热到预设温度后,温度的稳定性较好,温度更加恒定,体现在焊锡的融化速度基本不变,一接触就均匀的融化了,不会像以前可能一下子融不了,一下融很多,嘿嘿,还是蛮有改善的

之前忘记介绍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重新组装好,进行电路焊接测试,焊台的初始加热到预设温度明显快了,以前要等一会。并且加热到预设温度后 ...

感谢分享

楼主:
谢谢大掌柜推荐!@21ic大掌柜

网友I:
我喜欢这个改装。很好!

网友J:
不错,虽然我也经常在用,但也还从没拆过,楼主还把电路图也描出来了。我也想去拆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错,虽然我也经常在用,但也还从没拆过,楼主还把电路图也描出来了。我也想去拆东西了~ ...

嘿嘿,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喜欢这个改装。很好!

谢谢!

网友K:
拆了再做点改造值得提倡,可以再+数码管+MCU,实时反馈温度显示出来

网友L:
这个焊台跟我的一样

网友M:
936里面结构貌似都差不多,白光的936早被国内抄成熟了,几年前从淘宝60多买的假白光用着也不错

网友N:
原来内部结构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K:
拆了再做点改造值得提倡,可以再+数码管+MCU,实时反馈温度显示出来 ...

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焊台跟我的一样

嘿嘿,大多都是936的焊台

楼主:
引用 网友M:
936里面结构貌似都差不多,白光的936早被国内抄成熟了,几年前从淘宝60多买的假白光用着也不错[em:6 ...

抄成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原来内部结构这么简单

是的,拆之前我也以为比较复杂,没想到这么简单

网友O:
有没有西班牙JBC焊台的拆机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有没有西班牙JBC焊台的拆机资料

这是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P:
都是低价时代,拼出货量

嗯嗯,没错!

网友Q:
我们也有个安泰信 936b的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们也有个安泰信 936b的 哈哈

好巧,哈哈

网友R:
太给力了,希望以后这种分享会多一些,thanks

网友Q:
是的,最近刚刚买了几个烙铁头子,和发热芯。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R:
太给力了,希望以后这种分享会多一些,thanks

谢谢支持!

网友S:
顶楼主,正在搞白菜白光,用的LM358,若效果不行,果断换失调电压低的片子

网友T:
不错哦,动手能力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不错哦,动手能力杠杠的

哈哈,瞎搞,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顶楼主,正在搞白菜白光,用的LM358,若效果不行,果断换失调电压低的片子 ...

是的,LM358太差劲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C:
反白光的也是内饰的哦。

说的什么?

网友U:
那三根抽头应该是带中央抽头的一个副绕组,估计也是24V。

楼主:
引用 网友U:
那三根抽头应该是带中央抽头的一个副绕组,估计也是24V。

嗯,但是那个副绕组并没有使用,电路上没有相应的插头,我觉得去掉可以降低成本,也可能有其他用吧

网友U:
引用 楼主:
嗯,但是那个副绕组并没有使用,电路上没有相应的插头,我觉得去掉可以降低成本,也可能有其他用吧[em:qb ...

可能两种产品公用一个型号的变压器。

网友:
现在的都单片机控制了

网友V:
不错,最佩服你这种实际动手的人,像我这样的,我严重鄙视我

网友W:
卖电烙铁的厂家要没饭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