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人艰照拆】+ 鼠标微动开关

楼主:
没什么高大上的宝贝可以拆,刚好手头常用的鼠标左键粘键了,滚轮也乱跳。替换下来的微动开关貌似还挺新的,正好拿来拆解研究一番,看看为什么会粘键。我这肯定是全网最低成本拆解了吧?不服来比,谁还比我省钱~

拆之前用万用表通断档测了一下,按下开关时,万用表的蜂鸣器并不是连续蜂鸣声,而是类似摩擦一样的声响,感觉内部的触点时通时断,非常不稳定。测量闭合阻值也是如此,在2~6欧姆之间变化。

拿在手上仔细看了看这颗微动的外壳结构,只有两侧各有一个固定的卡扣,用壁纸刀尖撬进去,很容易就打开了。打开后内部结构一目了然,就是这个样子:

内部结构看上去很容易理解,除了外壳就是内部的触点和簧-片。其中静止触点和起固定作用的金属框架做在一起,而动触点安装在簧-片上。从下面的侧视图上看得更清楚。

图中①是公共端,②是常开触点,③是常闭触点。鼠标中使用的只有一组,即①②这组常开触点。
用于支撑动触点的簧-片是依靠弹性安装在金属支架上的,用一把小摄子就可以轻松搞定。用摄子夹住下图的位置,稍向后用力,再向上翻,就能把簧-片取下来。

取下来的簧-片是这样的,这应该是微动里最有技术含量的部分了,回弹力度的控制,整体寿命如何,都取决于这里。下图是簧-片常开触点那一面

常闭触点面(鼠标里只用常开触点,这面没用)

细看常开触点,会发现损耗相当严重:不仅被打出了明显的凹坑,锈蚀也挺严重,整个触点表面上都能看到黑色的锈迹(氧化银?)。这种触点的损耗机理应该主要是机械损耗和锈蚀,这也应该是导致粘键的原因。

动触点虽然只是针尖那么大的一小块,但看上去厚度还有裕量,并没有损耗殆尽,应该还有修复的可能。既然拆都拆了,就再试试能不能修复。尝试着用硬纸擦,用牙签刮,都去不掉那层锈迹。最后试了试壁纸刀,只轻轻一扫,就刮出一道白色的亮痕,触点材料的硬度挺低的。轻轻地反复刮过之后,触点表面上所有的锈迹都去掉了,原来的凹坑都感觉变浅了。

刮过的动触点已经完全看不到锈迹,为了尽可能降低接触电阻,把静触点也处理了一下(就是下图红圈里的几个位置),尽可能去除了上面的氧化物。

最后将处理好的簧-片装回,再合上外壳,测量①②脚内部的常开触点导通电阻,已经非常接近零值,200R档已经测不出来了,看似已经成功修复。顺便说一下,最后这段修复纯属试验,外加瞎折腾,只为验证触点失效的机理。如果为了修复后使用,且不说修复后的东西寿命如何,仅是成本就不合算了。
这次拆解的只是一只廉价的微动,预期寿命估计也就在几百万次。不知那些号称极品的微动是怎么做出来的,有机会再拆拆看。不过,从工作机理上看,即使是那些号称极品的微动,只要是机械式的,就肯定容易损坏。鼠标滚轮都有光栅的可选,键盘也早已变成电容式按键,为什么鼠标不能全面进化一下呢?

网友A(2016-09-15):
现在恐怕很少能找到氧化银的触点了 我见过一个1964年的交流接触器 那个触点才是氧化银的那

网友B:
触点可以用银,不会用氧化银。纽扣电池里用氧化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恐怕很少能找到氧化银的触点了 我见过一个1964年的交流接触器 那个触点才是氧化银的那 ...

我的本意是说触点上的黑色锈迹像氧化银。触点可能是银或者银合金的吧?据说会使用这些材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本意是说触点上的黑色锈迹像氧化银。触点可能是银或者银合金的吧?据说会使用这些材料。 ...

听说了 现在根本几乎没有这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