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9的编译问题

楼主(2016-09-15):
>> warning: can't create map file
            './Debug/C:/DSP.com/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58" target="_blank" class="relatedlink">CCStudio_v3.1/examples/generic5509/csl/mmc/interrupt/.map': Invalid argument

>>   error: cannot open
                        ./Debug/C:/CCStudio_v3.1/examples/generic5509/csl/mmc/interrupt/.out for writing:  Invalid argument
>> warning: output file
            './Debug/C:/CCStudio_v3.1/examples/generic5509/csl/mmc/interrupt/.out' is not executable

网友A:
不能打开文件啊,是不是路径问题

网友B:
先在这个提示的苦境下查找这需要打开的文件在不在的

网友C:
这提示很明显的告诉了是打不开该路径下的相关文件的

网友C:
这个一般的检查下你的编译路径的

网友D:
这样的编译错误是比较好解决的。。

网友E:
还是做来支持下的,这个问题看似不很严重的,可以解决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