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无线充电接收器过热问题

楼主(2016-09-15):
现在的无线充电器都是通过线圈来发送的,需要配合无线接收器才能完成充电过程。大部分充电接收器在充电过程中会出现过热的情况,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网友A:
一个是缺乏充电管理,另一个是整流效率不高。

网友B:
多数是为了降低成本所导致

网友C:
和电源的效率,硬件的设计,PCB的设计,用料等都有关系的。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网友D:
这个有充电效率的转换问题需要考虑的。

网友E:
这个适当调节设计电路中的容抗阻抗的

网友F:
无线充电器线圈的问题的吧,,本来这种就是充电效率不高的

网友G:
ti有芯片无线充电一小时,线圈温度在36到37度,

网友H:
硬件的设计,器件的选择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