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使能关闭导致程序死掉

楼主(2016-09-15):
stm32程序中,使用串口发送接收数据,PC端有个串口软件,每10ms间隔发送数据到stm32中,我可不可在程序中关闭中断使能呢,如USART_Cmd(USART1, DISABLE);想在stm32中接收一定数量数据后关闭串口使能,然后到一定时间间隔后再使能串口,不知道可不可以在接收数据的过程中将串口使能关闭;我尝试了下,关闭串口使能后程序重启了(带看门狗),这是为什么呢,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吗

网友A:
弄个计数器,到一定的时间掉丢串口收到的数据;再过一段时间就重新接收

网友B:
关闭串口使能后程序重启,试试重新计算看门狗的超时时间,在合适的位置喂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