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le循环跳不出去

楼主(2016-09-15):
            while(key!=0x0E)
              {
              LED8=0xfe;
              delay_ms(300);
              LED8=0xff;
              delay_ms(300);
              }
请问为什么我这个while循环跳不出去,我已经让key=0x0E了

网友A:
while括号里条件为假,跳出程序,下面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B:
跳不出去多半是不满足条件,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C:
先把逻辑搞清楚吧,,这样肯定一直跳不出去的

网友C:
while循环不要这样写的,,最好改成if语句的

网友D:
这样设计不好,做key端口检测的,采用if 条件语句即可

网友E:
这个是简单的检测的,不因该的啊

网友F:
这个简单的循环是不应该的啊,看下你的key变量的值的传递的流程的。。

网友G:
这个简单的循环程序按道理说是不应该的。。

网友H:
你应该长按才行的。

网友H:
你可以使用return试试,

网友I:
这个其实是很简单的循环处理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