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能用普通焊锡焊接吗

楼主(2016-09-16):
铝合金是否沾锡,普通焊锡能焊接吗

网友A:
需要特殊的助焊剂。你可以试试。

家里面没有的话可以找找 类似84消毒液之类的洗洁剂,也可以充当助焊剂。

网友B:
可以,要加专用铝焊接助焊剂,焊接后清洗干净助焊剂。

网友C:
用盐酸做助焊剂

网友D:
氩弧焊可以

网友E:
铝本身是吃锡的,只是不容易吃锡。问题是,铝的化学性质活泼,铝材暴露在空气中表面必然会迅速生成一层致密的氧化膜。这层氧化膜令焊锡无法在铝表面侵润,故而无法直接焊接。必须使用专用的助焊剂通过高温下的化学反应,在去掉氧化膜的瞬间才可以焊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铝本身是吃锡的,只是不容易吃锡。问题是,铝的化学性质活泼,铝材暴露在空气中表面必然会迅速生成一层致密 ...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