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没有存储器

楼主(2016-09-16):
别人给我一个MA803AS2的烧写码/给我测试玩,在我测试的时候有个问题,他显示没有存储器

楼主:
而且,启振时间比较慢,这是什么问题,我用的是8051 WRLTER v1.81写,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A:
显示没有存储器------不明白;
启振时间比较慢------跟烧录没有关系,跟复位电路有一点点关系.

网友B:
显示没有存储器  -读出来的程序后显示有问题

楼主:
启振时间比较慢-----我换个我朋友给我的母片就不会,同一块板

网友C:
楼主看一下,设置的IAP 空间大小,是不是和以前的不一样.

网友D:
是不是程序过大,超出了MA803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