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实现每10ms定时采集一个数据

楼主(2016-09-16):
要实现每10ms定时采集一个数据。ads7842与单片机怎么连接最好

楼主:
外围电路怎么做干扰最小?

网友A:
楼主程序上有什么构思了吗

楼主:
显然没有。。。

网友B:
ADS7842与单片机的连接可以参考datasheet里关于ADS7842pin脚定义和描述

网友C:
电路应注意电源分开,模拟和数字电源线分开隔离

网友D:
基准精度要尽可能的高,稳定性要好

楼主:
满足datasheet上关于AD的环境设置

楼主:
采样信号链路避免大电流、高频率信号的干扰

网友E:
楼上说得对,此类信号线尽量避免和采样信号线在一块。

网友A:
恩,可以用SPI

网友F:
ADS7842 是 12 位 4 通道并行输出采样模数转换器
虽然需要与单片机相连的引脚比较多, 其实连接是简单的

不知道采用什么单片机. 如果模拟总线, 这么多引脚都相连就可以.
至于 10ms 的定时采集, 那是软件的问题. 看一下怎么启动转换的控制逻辑, 用定时中断发启动转换的指令就是了.

另外, 就 10ms 定时采集, 用这个芯片做有点贵, 引脚也太多, 楼主还可以考虑改用便宜一点的, 以及采用 SPI 接口的器件.

网友A:
电源采用线性电源   同时   电路的地线最好通过磁珠隔离

网友B:
主要是防止信号之间的串扰  楼主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G:
每10ms定时采集一个数据。对于精密模数转换器 (<=10MSPS) 的 ADS7842 , 要求很低了

网友H:
这个早MCU上采用定时间隔AD采集启动实现即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