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连接不行?

楼主(2016-09-16):
以前在用单片机、fpga 甚至ARM的时候JTAG接口电路都是直接连到外部接口上,现在用TMS320C6455,参考了几个电路,发现没有直接连接的,有的经过一个CPLD转换

楼主:
有的经过一个74CBTLV3245转换,请问这样做有什么作用?

网友A:
仿真器的仿真电压与芯片的JTAG逻辑电压对不上呗

网友B:
这个是总线驱动   双向的

网友C:
CPLD做译码   也不会译码JTAG吧

网友D:
这个首先考虑的是两边的点频信号的是否一致

网友D:
不一直的话加一个电平信号转换的或者简答的平衡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