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TMS320VC5402板子在调试软件时会经常出现存储器错误报告

楼主(2016-09-16):
设计的TMS320VC5402板子在调试软件时会经常出现存储器错误报告

网友A:
映射的问题吧

楼主:
已经排除是映射的问题了

网友B:
是不是板子不稳定的因素?

网友C:
还是DSP工作不正常的问题?

楼主:
如何判别?

网友D:
如果板子有问题,可能压根就不会工作

网友E:
看看电路时钟啦,等一些注意点,是否正常

网友F:
估计是硬件问题,但是单靠楼主这样简单的描述,具体问题的定位就不好说了。

网友G:
这个报告的就相应的查看下内存分布的情况

网友H:
先搞清楚该DSP的内存结构的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