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C和C++,还用学JAVA么

楼主(2016-09-16):
随便有点想法,想问问,会C和C++,还用学JAVA么
单选投票, 共有 62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53.23% (33)
17.74% (11)
11.29% (7)
17.74% (11)

网友A:
学不学,取决于你所决定的自己未来的方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少加班,多锻炼身体
2.学油嘴滑舌
3.找富婆

顶!
前辈经验之谈

网友D:
面向对象和面向过程各会一个就可以了啊,还是要精通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少加班,多锻炼身体
2.学油嘴滑舌
3.找富婆

哈,大哥,你知道太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1.少加班,多锻炼身体
2.学油嘴滑舌
3.找富婆

顶,肺腑之言,经验之谈!

网友G:
会了C/C++真的不用学JAVA了,随便看一下就会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1.少加班,多锻炼身体
2.学油嘴滑舌
3.找富婆

要是能看脸吃饭,早就找富婆了,可怜我们还要靠才华.......

网友I:
嵌入式方向的,JAVA可以稍后
APP方向的,JAVA必须的吧,可能有必要 再学个脚本语言,python、lua啥 的 ,比C++高级 多了
关键 ,搞清所有语言背后 的运行机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1.少加班,多锻炼身体
2.学油嘴滑舌
3.找富婆

正在向前两条努力

楼主:
刚刚看了毕向东的百度百科,
毕向东,现任传智播客副总裁[1] ,精通C、C++、JAVA、SQLServer、MySql、ASP、JSP等编程语言和数据库系统,J2EE中的struts、hibernate、spring、JSF等技术框架。
我感觉编程语言就是个工具,就好比你会说中文,可以用中文和中国人去交流,但你就写不出来小说,赶脚就是这么个道理

楼主:
我个人感觉无论是编程还是打LOL,思想和意识才是硬道理

网友K:
用到JAVA的话当然要学,与C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L(2018-12-11):
C语言如何支持C++重载?

网友M:
引用 网友L:
C语言如何支持C++重载?

简单来讲,你可以理解为把
void Luck(int); int Luck(float, const string&);

的名字改成
Luck%shit0%int%bitch%void Luck%shit0%float%shit1%&<const<std::string>>%bitch%int

然后把代码里面对Fuck的引用按照编译出来的结果改成上面这两个,就相当于是C语言实现重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