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电平的典型值

楼主(2016-09-16):
(无正文)

楼主:
在程序里对外部地址0X080008写数据0X0020,结果通过示波器测得片选信号XCS2低电平信号为500mV,高电平为3.3V

楼主:
数据引脚和地址引脚也是如此

网友A:
对GPIO口操作高低电平满足手册要求不

网友B:
楼主看看外部扩展的芯片工作是否正常呢?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受到了电源噪声的影响

网友D:
这个根据不同的MCu规定的,当然了还跟所连接的外设有关系的

网友E:
这个正常情况下不都是在0.1V一下的么?

网友F:
是不是电压被什么给抬高了

网友G:
高低电平的划分对于TTL来说高电平是:2.4V-5.0V
           低电平是:0.0V-0.4V
对于CMOS来说高电平是:4.99-5.0v
            低电平是:0.0-0.01v

网友H:
可能是外围的电路抬高了电压

网友I:
看看芯片手册上对于引脚电气性质的说明

网友J:
TTL电平

来自android

网友K:
对你的芯片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K:
你可以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