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模式下开启spi后会被自动拉低

楼主(2016-09-16):
2808的spi模块中有个spite引脚,一般是用作从设备片选的,在主模式下开启spi后会被自动拉低

楼主:
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不使用这个脚,并把它定义成通用IO,在 使用SPI功能时,它还会自动被拉低吗?

网友A:
不会,你别给他定义成SPISTE管脚

网友B:
不会的  你别定义成spite功能就行了

网友C:
这个要看是是什么信号的?具体的

网友D:
这个看下SPI总线的数据协议的,启动过程是怎样的

网友E:
检查下你的硬件设计的,,是否在SPI总线上加了上下拉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