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F2812运行bios程序仿真CCS总是死机

楼主(2016-09-16):
使用F2812运行bios程序仿真CCS总是死机

楼主:
我使用的是闻亭的TDS560USB PLUS仿真器

网友A:
不使用bios时呢?

楼主:
不使用bios时没有这种情况

楼主:
程序的问题?

楼主:
我觉得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我使用TI 自带的例子程序也是这样。

网友B:
驱动有问题吧

网友C:
用XDS100仿真过吗?

网友D:
问题出在闻亭TDS560USBPLUS仿真器上,换个闻亭510的仿真器就不会死机。

楼主:
不会是驱动的问题吧,我驱动重装了好几次

网友E:
DSP/BIOS配置的有问题!

网友F:
先仿真的招下原因的,这个bios 的程序却动Ok?

网友G:
这个就需要多检查下你的程序了

网友:
是不是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H:
CCS仿真怎么能够死机?

网友H:
2812的产品设置看门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