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合作] 气流传感方案寻求

楼主(2016-09-16):
价格:2000 元
那位大神能够提供一个气流传感方案,方案需求如下:
类似于笛子内部的气流感知。如提供有效方案,可支付1000-2000元酬劳

楼主:
图片背景有问题,补发

楼主:
只需提供思路或方案(文档资料)即可,解答完疑问,即可付款,无需提供软硬件设计资料和实物

网友A:
谁担保解答完疑问,即可付款?谁判决解答对错?

网友B:
你这种结构只适合放置一颗气流流量传感器

网友C:
贴片膜搞定拾取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担保解答完疑问,即可付款?谁判决解答对错?

我发的时候也想了这个问题,想了半天,没办法,多点信任,少点套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结构只适合放置一颗气流流量传感器

我看过膜式燃气表,传感器体积,不知道有没有小尺寸的传感器!

网友D:
采用MEMS的气体传感器,我有这方面的应用经验。有需求可以加QQ:94217335

网友E:
这个容易做啊,需要方案私聊我

网友F:
我做过肺活量测试仪,通过气流测量呼气量大小!有完整方案。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只需提供思路或方案(文档资料)即可,解答完疑问,即可付款,无需提供软硬件设计资料和实物 ...

可以聊,聊,  怎么样联系,

这这贴,公开聊还是私聊,

  打上保证金,  公开聊我觉得比较有保障,,  如果可以公开聊的话,

看  你这边还有什么限制条件,  是2边都要检查, 还是什么, 还有成本方面,环境条件有什么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