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路测试ADC数据采集是可以的,多路测量出的值是固定的

楼主(2016-09-16):
ADC+DMA多路采集数据的时候,读到的值是固定的,单路测试都是正确的

网友A:
网上有好多人发过ADC+DMA的例程,你可以搜索看看

网友B:
应该是你某一个寄存器没有设置正确吧,把你用到的寄存器都看看,是否配置正确了呢

网友C:
是不是你时间的配置问题呢,ADC的转换是需要时间的

网友D:
值是固定的话,说明ADC的转换都没开始

网友E:
单路测试和固定值之间有什么联系呢?是不是固定值就是第一路的值呢

网友F:
因为ADC的规则通道转换的值储存在一个仅有的数据寄存器中,所以当转换多个规则通道时必须及时将数据读走,否则后面采集到的数据会将前面的数据覆盖掉

网友G:
楼主去下个参考历程吧
“野火M3-ADC(DMA)”

楼主(2017-04-25):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你时间的配置问题呢,ADC的转换是需要时间的

确实是切换的问题,切换ok,就都有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