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51 DMA2程序跑飞

楼主(2016-09-16):
很奇怪,配置DMA1很正常。看datasheet也指明051有两路DMA。
在f0.h头文件找到的DMA2_Channel3,程序调用DMA_DeInit(DMA2_Channel3);就立马跳到HardFault_Handler
个人初步认为是寄存器地址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碰到相同问题的,在.s里面好像也没找到DMA2的中断入口。
目前DMA1通道3在使用,求指导。附上代码
void MYDMA2_Init(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DMA peripheral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2, ENABLE);
  DMA_DeInit(DMA2_Channel3);

  // DMA1 channels initial
  /* DMA Configuration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SPI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SendBuff[0];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SEND_SIZ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优先级别为中级
  DMA_Init(SPI1_TX_DMA2_CHANNEL, &DMA_InitStructure);

}

网友A:
在.s里面好像也没找到DMA2的中断入口。
这个芯片没用过,是不是共用一个中断或者是这个芯片没DMA2中断呢就

网友B:
F051只有一个DMA,不知道lz在哪里看到的DMA2。建议仔细看看相关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再不济打开cubemx看看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F051只有一个DMA,不知道lz在哪里看到的DMA2。建议仔细看看相关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再不济打开cubemx看看 ...

看到中文手册上写的(F051),看来是笔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到中文手册上写的(F051),看来是笔误了.

STM32F051有中文手册?麻烦能分享下嘛

网友D:
中文的有疑问,可以看看英文的,然后配合头文件和.s看看,一般头文件和.s是不会错的。错了也要按头文件和.s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