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问题

楼主(2016-09-16):
void WRITE_TWOline(uchar X,uchar Y,uchar count)
{
uchar i;
uchar DDATA;
switch(Y)
       {
     case 1:{
             X=X|0x80;
       WRITE_CMD(X);
                for(i=0;i=<count;i++)
                {
                 uchar Num=0;
                 DDATA=str0[Num];
                    WRITE_DATA(DDATA);
                 Num++;
                 }
      }break;
        case 2:{
                X=X+0x40;
             X=X|0x80;
       WRITE_CMD(X);
                for(i=0;i=<count;i++)
                {
                 uchar Num=0;
                 DDATA=str1[Num];
                    WRITE_DATA(DDATA);
                 Num++;
                 }
               }break;
     default:break;
      }
}

网友A:
在Ubuntu 10.04上使用lspci和pciedemo内核模块对其进行了检查了吗?

楼主:
KEIL报在62行和74行有语法错误,我却查不出来。

只能怪自己水平有限了。
for(i=0;i=<count;i++)

说的就是这一句里面有语法错误。

网友B:
按提示排除故障

网友C:
keil的定位提示错误信息不是很准确的。
比如说你在一个.h文件中少了分号,有可能他提示你函数错误,并不提示你
这里少了分号。仔细排查下吧。

网友D:
=<这个好像不是这样写的吧,应该是<=

网友E:
uchar Num=0;语法上也不是不可以...
复合语句内部是允许定义变量的,但...作为循环语句每次上来都将Num初始化为0...你的Num++;便毫无意义...

网友F:
第一个错误,属于语法错误,是我打代码打的太快的结果,不可原谅的是我居然没有查出来。可见我对C的语法还是很生疏的。

第二个我觉得是逻辑上的错误,这种错误编译器一般不会报错,需要程序员自己的小心处理。

网友G:
case 1:{
             ……
      }break;
这种风格头一次见,呵呵

网友H:
那么多指令,调用函数,不用{}都可以实现,反正CASE指令没有遇到BREAK都一直往下执行,途径不重要,只要好懂,能用好用都行,不知道其他人怎么看

网友B:
应该是
for(i=0;i<=count;i++)
这个<=符号是很容易出错的,因为不太符合我们平时的写法

楼主:
谢谢众位兄弟们,我把它重新改了一下。

void WRITE_TWOline(uchar X,uchar Y,uchar count)
{
uchar i;
switch(Y)
    {
     case 1:X|=0x80;
               WRITE_CMD(X);//调用写指令确定DDRAM地址
               for(i=0;i<=count;i++)
                {
                  WRITE_DATA(str0);
                 }
               break;
     case 2:X=(X+0x40)|0x80;
               WRITE_CMD(X);//调用写指令确定DDRAM地址
               for(i=0;i<=count;i++)
                {
                  WRITE_DATA(str1);
                }
               break;
    default:break;
   }
}

去掉了Num和DDATA两个变量,这里不需要那两个变量的辅助也同样可以实验函数功能。

网友I:
这是描述的什么问题?

网友J:
这个写法用的人也挺多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在Ubuntu 10.04上使用lspci和pciedemo内核模块对其进行了检查了吗?

你怎么知道这是ubuntu的编程?

网友K:
这个还是根据编译时提示的信息处理的吧

网友L:
=<改成<=

逻辑上可以少改动一下

网友M:
难道是=<的问题?<=就好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