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执行 WRN_IDL();

楼主(2016-09-16):
老是执行 WRN_IDL();

WHILE(1)

{
       if(b_I1A &&b_I1B&& b_I2A && b_I2B)
      {
            if((b_A1A==0)||(b_A1B==0))
             {
               ALM();
               }
             else
            {
                    if((b_W1A==0)||(b_W1B==0))
                      {
                       WRN();
                          }
                         else
                        RUN();
                 }
   }
        else
        {
             if((b_A1A==0)||(b_A1B==0))
                {
               ALM_IDL();
                 }
              else
             {
                          if((b_W1A==0)||(b_W1B==0))
                                  {
                               WRN_IDL();
                                }
                             else
                            RUN_IDL();
               }
   }

}

网友A:
看不懂,逻辑错误。

楼主:
b_I1A等表示空闲,
b_W1A等表示警告,
b_A1A等表示报警。
多台设备,现在要有报警出报警ALM(),没报警有警告出警告WRN(),没报警和警告出正常运行RUN();
如果有空闲,则运行相应的ALM_IDL(), WRN_IDL(), IDL();

网友A:
总执行那个肯定是满足执行它的条件:b_I1A ,b_I1B,_I2A ,b_I2B不全为1;b_A1A和b_A1B都为1;
b_W1A,b_W1B中有一个为0。

网友B:
我感觉你的第一层if else语句条件存在语法错误,条件不明确,那么只能执行else语句了!

楼主:
嗯,我也考虑到了

网友C:
嵌套的好多。。。看晕了都,会不会是ALM_IDL(), WRN_IDL(), IDL()种改变了变量的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