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文件宏定义

楼主(2016-09-16):
本人初学MSP430 可能问题有些低级 不过真心求解答 CCSv5开发g2231
在msp430g2231.h中出现了如下宏
#define SELM0                  (0x40)         /* MCLK Source Select 0 */
#define SELM1                  (0x80)         /* MCLK Source Select 1 */

#define SELM_0                 (0x00)         /* MCLK Source Select 0: DCOCLK */
#define SELM_1                 (0x40)         /* MCLK Source Select 1: DCOCLK */
#define SELM_2                 (0x80)         /* MCLK Source Select 2: XT2CLK/LFXTCLK */
#define SELM_3                 (0xC0)         /* MCLK Source Select 3: LFXTCLK */
在选择MCLK时钟源时应该选择下面4个宏中的其中之一 但上面2个宏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A:
楼主可以看下宏定义的值,其实东西都是一样的。

网友B: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定义,个人的猜测是下面4个是为了和User Guide符合,上面那个为了和以前版本兼容

网友C:
这不难理解,SELM0代表是BCSCTL2的第6位,SELM1是第7位。代表的是寄存器的第位,而下面的宏定义是代表写入BCSCTL2的值

楼主:
这个怎么说

网友C:
比如要选择DCO为MCLK的时钟源,就直接对写为BCSCTL2=SELM_0。

网友D:
SELM1    SELM0
SELM_0    0              0
SELM_1    0              1
SELM_2    1              0
SELM_3    1              1

网友E:
多读读手册和例程就明白了

网友F:
对应的宏定义去都一样的。

网友F:
可能是宏定义的习惯写法。

网友G:
这两种表达方法是一个效果,楼主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H:
这个都是根据pdf资料的进行定义的。

网友I:
SELM0,SELM1控制两位,产生4种状态,SELM_0到SELM_3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