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死机问题

楼主(2016-09-16):
这个驱动板采用DSP2407和三菱的IPM。采用SVPWM矢量控制,PWM输出完全正常,波形干净。调试未连接上电机时CCS运行完全正常,PWM输出也正常。

楼主:
但是连接上电机后,电机动一下(完成对极),然后CCS就死机了

楼主:
每次都这样?

网友A:
什么板子啊

网友B:
什么情况?

网友C:
CCS死机肯定是破系统的问题   我以前用的盗版XP   老出问题
后面装到了正版win7上   就没出过问题

网友D:
仿真器问题,建议换个仿真器,没有其他仿真器就加个磁环试试

网友E:
估计是不是内存不够呀?CCS中打开文件的数量越少越好,最好 close all。

网友F:
重启一下试试看,感觉好像是不是和系统冲突了

网友G:
系统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