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2016-09-16):
当一个循环组已满时,rtont和rear 值班之间的关系和椎栈为空时一样,但是,满和空是两种不同的状态,从概念上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谢谢了

网友A:
考虑一个具有5个元素的数组,它可以出现6种不同的状态,它可能为空,也可能分别包含1个,2个,3个,4个或5个元素

网友B:
嗯,front,rear只可能出现5种不同的情况。

网友C:
不可能用只能表示5个不同状态的变量来表示6种不同的状态。

网友D:
rtont和rear 这两个参数怎么来的?

网友E:
这个需要注意数组、堆栈溢出的情况的

网友F:
那就需要好好地检查下的,满与空是有严格的界限的

网友G:
这个的好好检查下你的内存分布的

网友H:
则这是什么编程出现的 ?

网友H:
操作系统吗?

网友I:
是不是堆栈溢出了?